求助!!山寨笔记本,修改BIOS

楼主(2021-01-28):
求助!!山寨笔记本,修改BIOS后键盘和USB接口失灵,断开电池无效!现在想进入BIOS进行重置

网友A:
山寨只能改下试试,不好搞,我搞好过几次,当然也失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只能改下试试,不好搞,我搞好过几次,当然也失败过

求帮助!求帮助!求帮助!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