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6系列合盖睡死,只能通过重置smc开机等等,都是这里出了问题

楼主(2021-01-28):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A1706,刚开始说客户合盖一晚上第二天打开就不显示了,开盖不显示,触摸板能振动,键盘能亮,touchbar也能亮,充电还有声音,但是就是没显示。长按开机键也没反应。机器没摔过也没进水。一些人看到这里先想到的是不是屏幕坏了,同行就拆开换个屏幕上去,发现亮了,以为屏坏了,让客户换屏也同意了,结果装好扣好电池,不开机了,插充电器也不行,后来他自己各种试,发现重置smc可以开机,但是盖子合上后又变成开始的样子了。
到这里我基本上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于是接机开始维修。
先拆机。初看主板挺干净,没有修过。

接下来直奔主题。

其实就是霍尔元件的问题,苹果大部分机子霍尔感应元件都是焊在主板上的,A1466的在小板上,关于这类型的故障我发现网上讲的并不多,但是我修到的很多,大多都是轻微进水腐蚀断脚,但是由于位置很隐蔽,有时候腐蚀断脚了没发现。
这台机子主板我拆下来确实发现没有进水痕迹。
但是没进水不代表他不会坏,霍尔元件很简单,以A1706为例,主板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是一个三角芯片,一端接地,一端供电,一端信号。一般进水的都是腐蚀掉了供电脚。
但我这台比较特殊,既然没有进水,那么就从阻值下手。

经过测量果然发现,其中一个芯片的信号脚阻值变大,由于这个信号外围只有一个接地电容,可以基本上确定是芯片损坏。

显微镜下看芯片并没有异常。
直接风枪拆下。

打上焊油,从料板上拆一个芯片过来。

装好,最后进行阻值测量。阻值正常。

机器装好,扣上电池排线,没插电源开盖直接开机,到此修复完成。

这算是一个很小的故障,也很常见,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并不知道,网上关于这类的故障的问题也并不多,但是我自己修到的还是挺多的,各种型号的都有。并不止1706,1707,1466等等,这些型号我都遇到过。
这里分享给大家,以后遇到类似的可以直接秒杀。

 会员950561300鑫豆2025-12-11 18:52
 会员485881300鑫豆2025-11-5 15:12
 会员1422852300鑫豆2025-11-5 11:17
 会员1085749300鑫豆2025-10-23 12:23
 会员921613300鑫豆2025-10-2 10:49

网友(点评):
好事多做就好

网友:
学会了 学会了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高手 高手  换成我 头就大了

网友:
能和楼主一样分享的人多

网友:
收藏一下 学子一下

网友:
不错,感谢分享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A:
谢谢。顺边问一下。a1465摄像头问题引起风扇高转速。怎办。

网友:
  楼主心细   技术牛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顺边问一下。a1465摄像头问题引起风扇高转速。怎办。

先换屏排除主板问题 要是屏的问题 就稍微有点麻烦 如果不用像头的话就不要扣排线 要不换个像头还得拆屏

网友:
哇  分享的好经验!1706还没修到过

网友:
这是个很好的案例。给楼主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屏排除主板问题 要是屏的问题 就稍微有点麻烦 如果不用像头的话就不要扣排线 要不换个像头还得拆屏

用不用摄像头无所谓了。主要是想解决摄像头引起的风扇高转问题。像头座子上的的定义有了。但是不懂怎么处理这个故障

网友:
这是个很好的案例

网友:
这个问题很常见,懂的人自然懂,所以很多人都没有发这种案例

网友:
休眠唤不醒,修电脑的人基本都能知道LID信号

网友:
小毛病也是好经验!

网友:
谢谢了,不错的经验

网友:
谢谢你提供的绝招,哪天有机会我也用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这样以后要是有遇到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了

网友:
现在大多是藏着掖着的人,你这样分享经验的不多了

网友:
很好的案例,经验分享,点赞,加分

网友:
故障现象不常见,但是比较典型的案例,多谢楼主分享,以加分

网友:
这个太厉害了,非常棒,

网友: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A1706,刚开始说客户合盖一晚上第二天打开就不显示了,开盖不显示,触摸板能振动,键盘能亮,touchbar也能亮,充电还有声音,但是就是没显示。长按开机键也没反应。机器没摔过也没进水。一些人看到这里先想到的是不是屏幕坏了,同行就拆开换个屏幕上去,发现亮了,以为屏坏了,让客户换屏也同意了,结果装好扣好电池,不开机了,插充电器也不行,后来他自己各种试,发现重置smc可以开机,但是盖子合上后又变成开始的样子了。
到这里我基本上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于是接机开始维修。
先拆机。初看主板挺干净,没有修过。

接下来直奔主题。

其实就是霍尔元件的问题,苹果大部分机子霍尔感应元件都是焊在主板上的,A1466的在小板上,关于这类型的故障我发现网上讲的并不多,但是我修到的很多,大多都是轻微进水腐蚀断脚,但是由于位置很隐蔽,有时候腐蚀断脚了没发现。
这台机子主板我拆下来确实发现没有进水痕迹。
但是没进水不代表他不会坏,霍尔元件很简单,以A1706为例,主板左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37433300鑫豆2025-2-26 12:13
 会员1240015300鑫豆2025-1-12 19:54
 会员1489912300鑫豆2025-1-11 10:00
 会员225831300鑫豆2025-1-11 05:20
 会员1321138300鑫豆2024-12-12 1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