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镁光D9VVR显存能否用D9TCB替换?

楼主(2021-01-28):
一张588显卡,用的d9vvr显存,c通道使用了两个d9tcb替换,测试报错,有时候又不报错,跑压力几分钟就报错。
经查,两种颗粒规格如下
MT51J256M32HF-80:A        D9TCB 8GHZ
MT51J256M32HF-80:B        D9VVR 8GHZ
区别就是一个a版本,一个b版本,b版应该是近期生产的,怀疑不兼容。
不知道是焊接不好还是兼容问题?求教高手。

网友A:
显存只要是好的,并且没有虚焊,测试通道的时候不会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存只要是好的,并且没有虚焊,测试通道的时候不会报错。

嗯,有时候能通过测试,看来是核心的问题,我重新焊了两个显存没有效果

网友:
加焊了一下核心,反而a0,a1也报错,重植核心后看结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有时候能通过测试,看来是核心的问题,我重新焊了两个显存没有效果

显卡BIOS刷回原版

网友C:
你是怎么跑压力测试??

网友:
焊上跑一下测试
再随便找个显存 位置调换 再跑一次
不就知道是哪个的问题了吗?

网友(2021-03-13):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跑压力测试??

估计是跑甜甜圈,国外倒是用 mods命令超频来测试显存的

网友(2021-05-02):
d9vvr 等效频率8000,d9tcb等效频率6000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