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S415 Touch不显示

楼主(2021-01-28):
客户拿来时说键盘不能用,测试进系统后键盘、触摸板都无反应机器像死机一样,外接鼠标能用,关机再开机器不显示,电流0.43停住不动
刷了几个BIOS都是这样,压CPU看电流有点不一样,但也没显示,实在没办法加焊CPU,试机电流0.3-0.4几跳了几下,按开关能关机,看样子有显示了,接屏能点亮,试了几次都可以,装机测试又不显示,电流0.43停住不动,拆机测试一样
回想测试亮机时加焊CPU没装散热片,取下散热片测试电流0.3-0.4几跳了几下,装上电流到0.43不动,发现这个散热片有两个螺丝柱下面有铜片,用胶带把主板相应位置粘上再装散热片试机正常亮机。
进系统测试键盘、触摸板正常,无问题。
不明白解热片这个下面多的起什么作用?为什么只有一侧有?

网友:
有的问题 就得心细才能发现

网友:
楼主这是山热片的问题 还是加焊CPU好的啊

网友:
cpu的事儿?

网友:
安装上散热器肯能接触到U是的电容短路了

网友:
散热片的事

网友:
意外串电???

网友:
奇怪的问题哈

网友:
这个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
这是厂家给我们送钱了吗

网友:
像这种拆下来电流正常,装机电流不正常的这种,都是主板与壳子之间漏电导致的,把主板封上一层胶带就搞定。

网友:
如果是散热器的问题,那之前是怎么使用的,很是奇怪

网友:
这是厂家给我们送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