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Vision X24A 求助大神们指路

楼主(2021-01-28):
上下来回慢慢黑闪黑闪的

网友:
是不是屏over了???

网友A:
屏坏了,换屏就好。

网友B:
这应当是屏本身坏了,,怕是修不了。。。、

网友:
屏问题,不用搞了,

网友C:
很明显 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幕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了,换屏就好。

那是不是没修的必要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 是屏的问题

是不是没有修的意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应当是屏本身坏了,,怕是修不了。。。、

这个是不是修的代价太大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不是修的代价太大 了

有的故障,我们没有专用设备,所以修不了,,,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背光问题

网友:
要么是供电不稳,不够,导致逻辑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再要么就是屏坏了

网友:
.太阳出来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