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sl主板开机黑屏反复重启

楼主(2021-01-28):
每次重启能听到光驱读盘声,然后又自动重启,屏幕一直黑屏,请问是什么原因,这是执行到了BIOS程序的哪个步骤?

网友A:
你不是搞维修的吧,你还是把机器拿去给专业的维修店帮你修吧

网友B:
光驱读盘声音是伺服电机磁道归零的噪声。和主机启动与否没得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搞维修的吧,你还是把机器拿去给专业的维修店帮你修吧

早就自己买主板换上了,现在想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搞维修的吧,你还是把机器拿去给专业的维修店帮你修吧

早就淘了一张主板换上去了,现在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驱读盘声音是伺服电机磁道归零的噪声。和主机启动与否没得关系

应该是自检才有读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