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572G LA-B702P 笔记本 开机1.7不显 断开独立显卡也一样。。。怎么修?

楼主(2021-01-28):
宏基E5-572G LA-B702P 笔记本 开机1.7不显, 断开独立显卡也一样。。。不上内存 0.95A 上内存有时1.41左右,有时开机到1.71A 不显,内外接都不显。。。
BIOS刷过 依旧。。。测试各电感都没有发现异常。。。接下来 该怎么修呢,U会有问题吗?一时没有CPU换上去试 可拆装的I5-4210的U。

网友:
最好先换CPU,4代CPU比较容易坏。我还有碰到过CPU坏的故障是开机电流跳变全部正常,但是屏没有显示。

网友:
我今天修到的机械革命,也是4代,卡1.4a,最开始加焊了显卡显示了一次,后来一直卡1.4,拆内存0.9几,cpu温度正常。没思路了

网友:
干桥包好,,刚修了一台

网友:
这cpu 应该是和桥一体板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