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的情况怎么测下去

楼主(2021-01-29):
主板开机,代码00。所有阻值正常,电压正常。cpu发热。

补充内容 (2021-2-1 09:44):
VRMPWRGD的电压出来了3.27V。现在问题是pcie复位没有。那是不是南桥死了

补充内容 (2021-2-1 09:46):
既然有时候能开机00,有时候就上电掉电反复重启。重启的故障下,pcie复位不正常,VRMPWRGD信号3v正常。心中有个疑惑是不是南桥虚焊?

补充内容 (2021-2-2 10:53):
放弃了,做为料板挂闲鱼了。

网友A:
那就继续测各路供电,特别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继续测各路供电,特别是。。

多谢大佬,南桥坏了会不会这样

网友:
我也是小小白,南桥坏了会这样,但是几率比较小,南桥坏的话插电不触发都很热的

网友:
刷过BIOS 了没哟

网友:
刷了最新的,应该不是bios问题。我继续在论坛里学习吧。继续测量电压

网友:
我从论坛里看到一篇关于cpu没有复位,导致不跑码的帖子,今天就去验证一下。

网友B:
华硕的板,看一下主板第一版BIOS支持什么CPU,换一个初版BIOS支持的CPU试试

网友:
不知道你如何测量,不跑码先看有无复位,时钟,再测电压。

网友:
r4e我好像有一个这个主板

网友C:
复位时钟都正常嘛?看看CPU某个供电是不是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位时钟都正常嘛?看看CPU某个供电是不是没有出来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板,看一下主板第一版BIOS支持什么CPU,换一个初版BIOS支持的CPU试试

我有一块一样的好板,一个版本的bios。cpu是支持的,cpu也是好的。

网友:
我有一块一样的好板,一个版本的bios。cpu是支持的,cpu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位时钟都正常嘛?看看CPU某个供电是不是没有出来

现在越来越测越坏了,之前复位时钟都有,现在直接开机掉电,反复重启。偶尔能00。我又要重新开始测电压了。

网友:
持续关注进展

网友:
这一步已经3v电压出来了。

已经测到了
但是上电PCIE复位电压没有,这样是不是宣判南桥死亡

网友D:
你测一下me供电正常不?要是这里的电压高了桥就不保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测一下me供电正常不?要是这里的电压高了桥就不保了。

me芯片是哪个?我得找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测一下me供电正常不?要是这里的电压高了桥就不保了。

是不是一共两个pch供电,查了,1.1v

网友:
me供电一般在桥附近,这个桥散热那么大,有可能就在下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一共两个pch供电,查了,1.1v

不是,me供电1.05v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不是,me供电1.05v的

me正常的是1.05v。高了会烧桥,低了还好,就是有时不跑码,反复重启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me正常的是1.05v。高了会烧桥,低了还好,就是有时不跑码,反复重启之类的

看我的图,我这图纸没有1.05的标识,你说的会不会这三个电压的一个

网友:
这个vrmpwrgd是从0.7拉到0。然后跟着看3.3v送进了pch.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应该会有一个cpupg从pch出来?但是测不到。那理论上是不是代表南桥没有工作?坏了?pcie的时钟0.4不到,算正常。复位没有,有一点点,0.3v。接下来该排查什么?请指教。

网友F:
南桥待机发热是不是一定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南桥待机发热是不是一定坏了

我的南桥待机没有发热

网友:
Vrmpwrgd后出时钟,然后还有io发给桥的atxpwrok信号,还有mepwrok信号,然后才会有复位,me应该有单独的供电. X79 没修过,但是在别的主板上遇到过有时钟没复位,最后确定是桥坏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me芯片是哪个?我得找找

南桥附近有一个电感,可以测到me电压,1.05V,高一点或低一点都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