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主板 USB过流保护报错,15秒关机

楼主(2021-01-29):
今天在回收站捡回了这块主板,花了15大洋

拿回店就立即装了U和条, 进行通电测试

居然直接就点亮了,心中一阵暗喜!

但是提示USB过流保护,15秒关机,心凉一半。。。又要花功夫去修他了。。。

抱着侥幸心态 刷个BIOS看看能不能好!

刷了bios后,第一次开机,成功进入bios,心里以为 这么简单就好了。。。

但是关机过后 再开,依旧提示15秒关机。。。

提起干劲!马上上论坛查看相关案例!

检查各种电压和OC信号 ,发现问题出在前置USB端口上,但是电路又没有问题,
于是乎,立刻上中关村查看商品全新图片,经过对比后,发现USB的关机供电 跳针帽缺失了!跳针帽缺失了!缺失了!

如图所示,该跳针帽 用来给主板关机后 USB是否供电的跳针的,因为bios里面没有设计关闭USB关机供电的功能,就以跳针形式,弄到主板上了

随便找了个跳针帽怼上去,再次通电,主板满血复活!  问题解决。。。

总结:华硕中低端系列主板都是用的这种手法,在出现USB报错15秒关机时,首先检查下跳针帽是否遗失!

网友:
新人发帖,沙发自己坐

网友A:
一般正常下情况怎么会跳线缺失   运气好而已  这种问题很难得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正常下情况怎么会跳线缺失   运气好而已  这种问题很难得修好

反正捡来的

网友:
学习到了。 还有这事

网友:
感谢版主的分享

网友:
没跳线就没电压吧

网友:
还有这好事!哈哈

网友:
恭喜楼主顺利捡到85主板一块。你这个应该是客户不小心整丢的。你应该明白原因。。。

网友:
此类案例论坛没1000也有800了吧,有点审美疲劳了,加分

网友:
华硕好多主板都有这种15秒关机的,好多刷BIOS可以解决的,B250曾经碰到过

网友B:
厂家为什么不焊接一体呢!

网友:
华硕好多主板都有这种15秒关机的

网友:
这种没跳线就没电压吧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这样 主板上没有usb跳冒

网友:
这。。。不应该吧  usb过流保护。。是因为没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家为什么不焊接一体呢!

这个可以通过设置跳线,来选择usb供电是5V还是5Vsb,这个选择:可以治好关机后键鼠还亮的强迫症,也可以设置关机后键盘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