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笔记本是不是触发后才有3V和5V待机电压

楼主(2021-01-29):
从时序看PWR_SW后才出现+3VSUS/+5VSUS。
笔记本没有怎么维修过,想问一下就是这样的,触发后才有3V和5V待机电压。待机的时候3,5V的电感上面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A:
这个要看厂家设计的,有先出的,有后出的,  也有用电池的时候按开关后出3,5V. 用适配器的时候是待机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厂家设计的,有先出的,有后出的,  也有用电池的时候按开关后出3,5V. 用适配器的时候是待机就有 ...

根据时序看不出来的吗

网友:
后出的吧,,,,,,,,,,,,,,

网友B:
+3VALW/+5VALW是待机3/5V,3SUS/5SUS是开机后转换出来的,这机是有3V/5V参与待机的。

网友:
有些机器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ALW/+5VALW是待机3/5V,3SUS/5SUS是开机后转换出来的,这机是有3V/5V参与待机的。

嗯。对的。

网友:
每个机器都不一样

网友:
图很清楚了。。。。

网友:
待机的时候有3V 、5VALW

网友:
这是插电就有3.5v了

网友:
这个是V星图纸吧,

网友:
看时序就是按开关后才有3,5V

网友:
有的图纸也信不得

网友:
PW_SW#之前的就是待机有的

网友:
待机就有才对的

网友:
不对哦。我那机器3,5v电感待机确实没有电压。但是可以正常开启使用

网友C:
是不是线性35v插电就有 开机键后再出pwm 3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线性35v插电就有 开机键后再出pwm 35v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待机状态下测量3V,5V的电感是没有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