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关于IO的RSMRST#的信号,请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2021-01-29):
求教有关于IO的RSMRST#的信号,这个信号由哪里发出的?请大神指导一下
就是IO准备好的信号,一般是3.3V是由哪里发出的?

网友:
有些是IO给桥,也有些是主板给桥,不同主板不同设计,RSMRST桥待机电压好信号,主要是桥要收到IO不一定要有。

网友A:
不是IO 准备好            是IO 发出的信号  给南桥相关电路  复位(复位相关寄存器数值的)

网友:
你可以理解为 南桥 抬高 SLP信号的必要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IO 准备好            是IO 发出的信号  给南桥相关电路  复位(复位相关寄存器数值的)

那怎样的条件IO才会发出这个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