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23黑屏

楼主(2021-01-29):
型号:三星R423版号:BA41-01183A
外接能亮  没有背光  打开图纸查看供电 VDD_LED  0V  LCD3_BKLTON 0V LCD_VDD3V 0VVDD_LED通过Q503导通转换而来  但G级为5V 没有导通  Q503受控于Q502   LCD3_BKLTON是从显卡发出 为0V

VDD_LED要有电压 首先LCD_VDD3V必须先出来3.3VLCD_VDD3V受控Q500 G级5V   Q500受控于Q501 G级0V  PEG3_LCDVDDON也是从显卡发出 于是我把R520断开 将Q500的S级接到Q501的G级 这时候VDD_LED已经有19V了

再看LCD3_BKLTON  是由一个与门转换来的  1PIN 2PIN 分别从 EC和显卡发出 PEG3_BKLTEN 为0V   我又把R509断开 把Q500的D级接到LCD3_BKLTON上

全部电压都有了 装机亮了  但是用个1小时左右会黑屏    黑屏期间量电压通通正常 三星本子修的少  只知道AMD的北桥容易出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了
三星的板子比较薄  不敢上BGA动显卡 有没有遇到过一样问题的  打算换板了

网友:
高手无处不在

网友A:
黑屏是背光黑了还是怎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是背光黑了还是怎么

无背光无画面  但已经解决 显卡问题

网友:
原来是显卡问题,多谢多谢。

网友:
R423算是老机器了吧?跟机主沟通好干BGA不好的话就换主板咯,现在老机器不带CPU的板子也不值钱,但三星老机器的PCB也没那么的脆弱主要注意预热均匀,我用的最老的第一代CF-260返修台照样干成功过不少轻微鼓包和变形的板子

网友B:
都打算换板了还不敢动bga

网友:
   这种机子我一般选择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打算换板了还不敢动bga

我想是修好收他100 但是黑屏 我大概知道是显卡问题   万一焊不亮了 竹篮打水一场空   因为我这有一个一样的板子 又舍不得和他对换  想问问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后面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上BGA了

网友:
its graphic card issue

网友:
先焊桥啊 搞搞再说啊

网友:
这机子好久都没修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