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开机进BIOS

楼主(2021-01-29):
接到一台华硕a555yi,开机自动进入bios,bios里面抓取不到硬盘,也抓取不到光驱,首先刷个bios,还是老样子,换硬盘不行,论坛上说有小板爱坏,但是我的光驱也不认呢??硬盘放其他机器也是好的,或者cms电池电压低,我的没有电池啊?一时陷入困境,看到bios内sata端口有硬盘和光驱的信息,这识别啊,bios中把secure boot control 关闭 然后打开CSM,保存重启,bios中启动信息里面有硬盘光驱了,折腾一圈,发上来大家参考吧,避免少走弯路。

但是反过来想,bios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我想是bios自动恢复出厂了,但是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就是,现在的电脑没有bios电池它是怎么保存cms信息的怎么工作的?最近笔记本修的少,还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所有没有CMOS电池的机子,都是内置主电池的,CMOS从主电池取电。
当主电池损坏或低电量不及时充电就有可能导致CMOS设置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没有CMOS电池的机子,都是内置主电池的,CMOS从主电池取电。
当主电池损坏或低电量不及时充电就有可能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这样一说我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也知道了拔掉主电池等于清除cmos,然而客户的问题就是放置好久才出的这个故障,感谢回复!

网友:
互相请教,共同学习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没有认不到硬盘好像

网友:
这个小板确实爱坏

网友:
没找到能引导设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