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80G,DABKLGMB8D0用电池开机掉电

楼主(2021-01-29):
    我的华硕FX80G,DABKLGMB8D0公共端短路,拆掉集显复合管后公共端对地正常,换好复合管和隔离管后用电源适配器开机显示正常,原电池不充电坏了,订全新原装电池回来,有时开机进系统掉电,有时到输入密码后掉,掉电时发现电池电压被拉得很低,而且要十几秒才能恢复,恢复后可以再开机,(CPU上管附件的电容全换了一样)维修被难住了,请教大神们!

网友:
有大神出来指教下没?

网友(2021-03-30):
我这也有一台掉电的,还没修好呢

网友:
CPU集显部分可能坏了,

网友:
我建议客户只能用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