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80G,DABKLGMB8D0用电池开机掉电

楼主(2021-01-29):
我的华硕FX80G,DABKLGMB8D0公共端短路,拆掉集显复合管后公共端对地正常,换好复合管和隔离管后用电源适配器开机显示正常,原电池不充电坏了,订全新原装电池回来,有时开机进系统掉电,有时到输入密码后掉,掉电时发现电池电压被拉得很低,而且要十几秒才能恢复,恢复后可以再开机,(CPU上管附件的电容全换了,跟同行借一块新电池试也一样)维修被难住了,请教大神们!

网友A:
谁控制复合管就换谁,再把BQ24780S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控制复合管就换谁,再把BQ24780S换了

你说的都换了,一样问题。

网友(2021-04-11):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同样情况的,求解决

网友:
这个机子不是一般的烦

网友:
有人解决问题吗,我今天接了一台也是插上电池就会出现掉电问题,不装电池正常

网友:
原来是哪里短路了,公共点阻值正常了吗

网友:
烧的复合管前的8脚PMW芯片换试一下

网友:
这台还是搞不定,建议客户用适配器了;前几天又遇到一台这个型号公共端大短,也是集显的复合管击穿,隔离管烧,直接换掉这两个管后正常。因此严重怀疑上一台的集成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