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D871P加电屏不亮

楼主(2021-01-29):
自动上电三次,加电貌似开机,屏幕有黑影无图像

网友:
先刷个BIOS看下

网友:
怎么样解决了没

网友:
背光问题吧

网友:
暗屏还是不显示

网友:
换屏  测试一下 ,如果亮就是 屏 背光电路 坏了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如果还不行的话,开机后按一下键盘的大小写键,如果灯亮,说明自检巳经到显卡这一块了,也可以外接显示器试一下,再排除一下屏幕,屏线,最后再考虑主板屏幕供电电路和显卡这部份。

网友:
一般情况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老哥帮帮忙量量一下图纸电阻时多大的,谢谢了
C:\Users\xx\Desktop

网友:
戴尔的机器,扣电池后上电后有的不显示,需要强制关机再开就显示了

网友:
键盘灯亮不亮啊

网友:
灯有亮码

网友:
加完电后按一下开关,能关的基本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