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液晶电源板ILPI-267 V.A版本

楼主(2021-01-29):
色环R852=0.22或者0.2欧(忘记原装的阻值是哪个了,原装是1瓦的,实在不好找料,现在用的是0.22欧,2瓦代换)R856=2欧,1/4瓦,5色环
R859=0.51欧,2瓦,5色环
R855=10K欧,1/4瓦,5色环,此电阻非常容易看错色环,千万要注意,在路测量检查时必须断开1个脚来测量,才准确
小板上的U830小芯片=INN801B,贴片R838=丝印30X=20欧,R839=丝印221=220欧,

以上是高压端容易烧坏的小料具体参数和规格,MOS管没标示,原装的已坏,忘记具体规格了
其它的二极管,电容有烧坏的可能,但因属于好辨识的元件,所以没列出来,请见谅。

是联想L2232WD显示器上用的电源板

联想液晶电源板ILPI-267 V.A版本

网友:
此板上大电容是1212周期的==12年12周生产出厂的电容,
小线路板是1220周期的=12年20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