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REV2.0风扇反复停转,点不亮。

楼主(2021-01-29):
   今天接了一台技嘉台式机,拿过来开不起机,代换后,确定主板的问题。因为用户要求不高,只是看电影什么的,决定还是修。报价后用户同意修。拆主板点亮后发现风扇一转一停,反复重启。风扇转的时候测CPU电压1.1V 内存电压1.5V 复位有3.3V 核心电压1.08V也有,当测到桥电压1.8V的时候发现不对,2.48V 找来相似图纸发现3脚的基准电压1.8V不对。2.5V电压基本直通了,分压电路没起作用R220和R221没启作用,直通了。分别测R220和R221,发现R220只有40欧,在路测。图上是3K,找个电阻换后正常。

网友:
同款万用表 啊

网友:
配合图片效果会很好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后来发现是cpu座子有两个针脚连在一块了,扶正后问题解决。

网友:
这块表真心好用

网友:
修的很精彩!

网友:
有几块技嘉H61不稳定,现在都拆件了

网友:
点赞,拿走一个下载分

网友:
桥供电的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啊,电路中一个电阻可以查出来,很敬业。电阻R220这么小。厉害!

网友:
修的很精彩,学习了。

网友:
learn with this topic

网友:
我还是比较喜欢二极管档和电阻档分开的表,另外国产表量阻值真差劲,进口的二手表都好的很。

网友:
电阻不应该是约烧阻值越大吗,怎么会变小

网友(2021-03-22):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分析条理很清晰。

网友:
我一直这样以为这个就是2.5V的电压,原来是1.8

网友:
最近又遇到了以前几年搞不好的问题  就是没CPU供电  开启信号正常 其他供电也正常   走走停停  一直遇到这种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