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X1 板号14282-2M 暗显维修

楼主(2021-01-29):
联想THINKPAD X1     板号14282-2M  暗显维修   原始故障是暗显先拆屏,换屏还是暗显,19V和3V任意一个没有都会导致暗显。应该是屏线和主板的问题,以往的经验都是主板的问题机率高。裸板测量主板屏保险,19V保险好的,3V保险不通。那就简单了,直接飞线。装屏通电完美亮机。

网友A:
烧一次可能还有下一次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一次可能还有下一次哦。。。。。。。。。。。。。。。。。。。

先收钱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