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的测量的几个疑惑

楼主(2021-01-29):
以下是我的新手入门疑惑,求大佬们赐教
1.所谓的POWERGOOD是芯片向外发送的吗?测量这个点的电压值,通电后,是一个跳变信号,还是用万用表就能测出的一个不变的值?

2.所谓RESET复位测量,是要用万用表就能测量,还是用示波器抓取的一个跳变?是通电情形下,还是按下开机的时候?

网友A:
我是修显卡的,就显卡而言

1-pg信号是一个常驻的值,万用表可以测量,它是由电阻(2k-10k)串到BUS3.3v得到的,芯片正常信号不变,芯片没有工作或坏掉了,会被芯片自身接地,此时pg为0v

2-rst在显卡中也是常驻的,万用表能量到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修显卡的,就显卡而言

1-pg信号是一个常驻的值,万用表可以测量,它是由电阻(2k-10k)串到BUS3.3v得到的,芯片正常信号不变,芯片没有工作或坏掉了,会被芯片自身接地,此时pg为0v

2-rst在显卡中也是常驻的,万用表能量到电压值

多谢你的回复,我问得问题可能太笼统了。应该会有一些细分的。昨天也看了一个主板cpu的复位信号,那个是一个瞬时拉低的信号。所以我决定多看看论坛的维修帖子,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