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40V5Q显示器花屏

楼主(2021-01-29):
飞利浦240V5Q显示器花屏,是解码板还是屏坏,刷BIOS能不能好?

网友:
屏线重新插一下不行就是屏坏,没得救了

网友A:
看样子像是屏幕损坏了。建议你先替换通用信号板刷这个屏的程序试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几乎可以判断是屏幕损坏了。排除屏幕磕碰过,如果有能力可以从逻辑板上研究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像是屏幕损坏了。建议你先替换通用信号板刷这个屏的程序试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几乎可以判断是屏幕 ...

谢谢指点,ER=3G R3R屏板子上这个芯片有点热,查不到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ER=3G R3R屏板子上这个芯片有点热,查不到资料

它发热不见得坏,逻辑板上好多元器件都发热,主要看电压参数和具体后边有没有短路,漏电等情况去分析和维修。

网友:
屏线重新插一下不行就是屏坏

网友:
这可是屏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