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ENOVO K23 长得奇怪的电池

楼主(2021-01-29):
       接到一台联想的昭阳K23开机有时候能触发上电到0.6左右,有时候不能触发,拆机就惊呆了,第一次见这种电池(如图),另外还有小电池,长串电池已经漏液腐蚀到主板好几个接口以及EC,处理之后可以开机进系统,手上没有那个小电池,也不晓得那个电池做什么用的,有大佬告知一下嘛?

网友:
以前的主板电池

网友:
南桥的RTC小电池,手里没有也可以拿那种带线的RTC小电池焊上去

网友A:
老问题了 你搜索下论坛 应该有很多个帖子说这个问题  都2021年了 还在接这种机器啊

网友B:
镍氢电池,可充电的。6节串联,7.2V

网友:
这个东西可能叫桥接电池。当然也不是很确定。

网友C:
他主要用于实现一个蛋疼的功能。就是开机状态下换电池。据说在拨掉主电池后。能给机器坚持 10分钟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主要用于实现一个蛋疼的功能。就是开机状态下换电池。据说在拨掉主电池后。能给机器坚持 10分钟供电

  这个不接也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镍氢电池,可充电的。6节串联,7.2V

估计是长久没有充电了,漏液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问题了 你搜索下论坛 应该有很多个帖子说这个问题  都2021年了 还在接这种机器啊

     管它什么机,能出价的就修,哈哈哈哈

网友:
第一次见这款电池

网友:
这是啥电池 没见过啊

网友:
这个电池好老的机子才有吧

网友:
这是个啥外星产物

网友:
二楼正解,这个电池是镍氢的,回漏液,可以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主要用于实现一个蛋疼的功能。就是开机状态下换电池。据说在拨掉主电池后。能给机器坚持 10分钟供电

这么晚还没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