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A506 屏不显 外接显示,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1-01-29):
客户送来机,描述:屏幕不显,自己买回来屏幕自己装了也都不显。
试机外接显示,换了另外合适的屏也不显示,买了新的屏线再试,症状依旧。
这是什么回事?

网友:
ft老师你修笔记本都不用表,不测点位吗?

网友:
测量排线座子,查问题啊,

网友:
测测座子吧

网友:
你不是维修人员吧,拿去给专业人士弄吧,外接显不一定就是屏坏,独显坏外接也可能显示点

网友:
检查屏 供电  亮度控制   电路

网友:
修主板  主板问题

网友:
屏供电有3.5,亮度最亮时有1.55,最暗时有0.3
换了新的IPS屏依然不亮

网友:
交给专业的师傅去做吧

网友:
主板坏了。。

网友:
背光供电有19v?

网友:
屏供电3.5不正常

网友:
检查屏接口电路。

网友:
屏供电芯片 显卡

网友:
外接是桥控制vja口其信号是RJB信号,而内屏是lvds信号。有时候加焊一下桥还有显卡会亮屏,单有可能一段时间后还会出现外接显内接不显的状况。我也是刚学,正好看到这方面问题,自己也就懂那么点东西

网友:
还查什么,就是cpu的问题,把CPU干下来再说!

网友:
这台应该还在保修吧

网友:
基本功要下好基础 盲目替换也不行的

网友:
跟我遇到asus fx80g 一样,至今未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