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R5537进水维修

楼主(2021-01-29):
修一台戴尔5537的机子,版号LA-9981P,待机不触发,经检测35V芯片烧毁,11-12脚焊盘没了,芯片为1225C,把脚位清理后更换芯片飞线接好,上电大短路,拆下芯片测阻值,12脚断线前面正常,但是焊盘位置为0,仔细一看原来焊盘下面还有一层铜皮,应该是地吧,于是上绿油,再次更换芯片飞线接好,检测阻值正常,上电35V都出来了,开机触发电流上到0.6后停在0.4左右不动了,检测电压都有了,bios刷了好几个还是同样的电流,接喇叭有5声报警,没思路了,求各位大师给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21-1-30 23:30):
此机故障已解决,完美亮机!另外超过一天的帖子就无法编辑了吗?

补充内容 (2021-2-1 21:15):
维修过程看我的回复!

网友A:
查相关的谐振电容,电阻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查相关的谐振电容,电阻么

戴尔5声报警,百度也能查到相关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5声报警,百度也能查到相关提示

测了RTC电路也没什么问题,难道是桥坏了?

网友:
换个bios电池,不行就排查谐震电路故障,比如谐震电容,106电阻,时实晶振。

网友A:
当然换南桥最简单粗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换南桥最简单粗暴

两个谐振电容阻值780左右,电阻也没问题,晶振波形正常,桥跟U一体的

网友:
我就是来看看大神解决问题的

网友B:
待机挂掉,后级应该有短路吧?3V5V能出来,不代表后面的电压就一定正常呀,查查后面哪个电压没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挂掉,后级应该有短路吧?3V5V能出来,不代表后面的电压就一定正常呀,查查后面哪个电压没出

这是进水烧的待机,后级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CMOS电池没有电

网友C:
报警5声 rtc电路,要么小电池没有电,一般不拔适配器,长按开关关机,再开机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桥下有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警5声 rtc电路,要么小电池没有电,一般不拔适配器,长按开关关机,再开机就可以了。

不是小电池的问题,换过好几个了

网友:
强制关机再开,戴尔的放过电了开机就是伍声报警

网友:
换个bios电池,不行就排查谐震电路故障

网友:
cpu周围干干净净,没有进水的痕迹

网友:
这个机子不好修报警不准

网友:
问题解决没有?报警5声好像我修过忘了。是什么故障引起了,看来以后要做笔记

网友D:
报警五声有没有长短,有没报警五音.有录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报警五声有没有长短,有没报警五音.有录音

报警5声没有长短,RTC电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报警5声没有长短,RTC电路没问题

哪里的问题

网友:
重点看进水地方。,。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下撒

网友:
此机故障已解决,亮机图:

其实电流上到0.6应该是亮机了,但是板子带独显和电流下降到0.4给误导了,在加上5声报警,所以一直查问题!晚上回来继续插电测试,还是同样的电流,上到0.6,定在0.4,等一会慢慢升到0.5多(这应该是刷BIOS导致亮机慢),心想看这电流应该差不多了,正好旁边有个键盘,插上测试大小写键盘灯亮了,靠,亮机了!马上拼装测试,开机屏幕好像闪一下然后灰屏中,继续5声报警,电流跟以前一样,插键盘灯亮,心想这应该亮机了怎么还不行呢,难道屏幕挂了,最后看到硬盘心想把硬盘装上试一下吧,没想到插上硬盘开机等了10多秒屏幕居然亮了,5声报警也没有了,电流一路蹭蹭往上跑,然后拔电硬盘开机屏幕继续灰屏伴随着5声报警,原来这机子不装硬盘就不会亮机的,最后刷回备份的BIOS圆满解决!

网友:
主板电池或者内存条 看看键盘灯亮码

网友:
应该rtc电路引起的对吗

网友:
我去,没硬盘不开机,头一回见这么奇葩的机子

网友:
神奇啊,有点想不通啊,估计还有其他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