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11换后玻璃后,频繁重启。

楼主(2021-01-29):
苹果11,更换后玻璃,用风枪200度吹,还用了那爆破笔戳了几下,换好后,出现频繁重启,一开始没有重启记录,用沙漏验机显示cpu虚焊,后来问群里的小伙伴,不大可能吹虚焊,查外配,然后再看重启记录,就有wdt.换了最有可能坏的尾插,还是一个样子,黑屏不重启,亮屏就重启,搞的烦了,换外配太烦了。

网友:
开机键排线,尾插排线,2个一起换有奇迹

网友:
我都是准备一套仿壳子遇到重启的机器直接搬过去测试一下

网友A:
找到了,找到了,开机排线撕裂了

网友:
又是外配惹的祸。。。

网友:
搞着玩意风险很大啊

网友A:
又碰到11换后玻璃打不开机了,这次把NFC芯片打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碰到11换后玻璃打不开机了,这次把NFC芯片打碎了

那就玩大了

网友:
还是不能用那个东西,威力太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碰到11换后玻璃打不开机了,这次把NFC芯片打碎了

换后玻璃都不拆主板的吗?

网友B:
我们换后玻璃 一般拆主板拆后像头  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A(2021-02-28):
引用 网友B:
我们换后玻璃 一般拆主板拆后像头  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主要是顾客要不拆机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顾客要不拆机换

那不包风险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又碰到11换后玻璃打不开机了,这次把NFC芯片打碎了

用了爆破笔?我一直觉得那玩意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了爆破笔?我一直觉得那玩意不靠谱。

就是爆破笔给打碎的,NFC稀巴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了爆破笔?我一直觉得那玩意不靠谱。

爆破笔可以调力道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找到了,开机排线撕裂了

我遇到过8p被别人音量排线裁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顾客要不拆机换

那就直接说不拆可能会损伤主板,一但主板出现故障概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