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电源板LE20BW-M-1 2202164500P/T-01 版本1.00

楼主(2021-01-29):
电源板LE20BW-M-1   2202164500P/T-01 版本1.00 上面的元件---具体参数,型号或规格----容易辨识的元件没列出来,请见谅

高压端:
色环电阻:R831=0.91欧,2瓦,     NTC=10D-11=10欧的,内部11毫米直径,
保险丝---T2A/250V           整流桥KBP206
贴片电阻:R813和R814和R815和R816都=753,   R829和R830都=510,   R806=330,
R810和R811和R812和R836都=754,   R808=100,   R828=102,   R805=104,   R807=?   R809=?
电解电容:C816=47UF/450V,   C807=10UF/50V,
瓷片电容:C808=101K/1KV,
涤纶电容:C809=102J/630V,
其它重要元件-----Q801=4NB65,   芯片IC801=73H20a,   Z801=K1

低压端:
电解电容:C812和C813和C814都=470UF/16V,   C818和C819和C901都=470UF/25V,   C905=47UF/100V
瓷片电容:C811和C817都=102K/1KV,
贴片电阻R826=1211,   R823=0,   R825=1301,   R824=3651,   R827=64C,   R822=102,   R820=331,   R821=202,
              R817和R818和R819都=101,   R837和R838都=122,   R832和R833和R834都=101
贴片电阻R903=102,   R924=243,   R913和R914和R915=4R99,   R918=0,   R919=101,   R902=104,
             R920和R921都=2493,   R922=24C,   R909=101,   R904=220,   R907=1R0,   R906=R10,   R925=103,
             R908=100
其它重要元件-----D904=HA2,   D903=CT6242/B3100B,    Q901=BA5/N10/5M08,   IC901=OB3350CP

以上数据绝对真实有效,全为本体丝印

网友:
此板上大电容标示是1626周期的==16年26周生产出厂的电容,
          小电容标示是1623周期的==16年23周生产出厂的电容
线路板是1622周期的=16年22周出厂的,
主变压器是1627=16年27周出厂,型号规格,参数=2374225070T-08

网友:
R806勉强能认出是330的,丝印33是绝对正确的,丝印0结合实际电路和残渣,判断为0
R807和R809烧糊了,实在看不清,所以打个

网友:
补上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