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X21A进系统用一分钟左右就重启

楼主(2021-01-29):
vivoX21A进系统后重启(一直划动屏幕一分钟左右就重启,不划动屏幕就不会重启)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
换外配测试过没

网友(2021-04-21):
这个问题建议跟售后沟通一下,如果不是最新版,先升一级,也许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