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A58主板进水维修

楼主(2021-01-29):
拿到主板刷干净通电开机,复位灯不停闪。
观察发现PCI-E旁边P20电阻烧断路,找出料板果断换掉。上电依然复位灯不停闪。
检查到SMB CLK和SMB DATA发现电压在0.1-0.6之间不停跳变,这个板子没有图纸,根据经验这个信号一般来自南桥或者EC,跑线确定这个信号来自南桥,同时测得内存时钟在0.3-0.6之间跳变。
果断重植南桥,开机一路跑码

网友:
加焊 不行吗?

网友:
加焊会短路的,里面脏的

网友:
你们都这么厉害,我的笔记本电脑进水,本想自己动手修下,拆开两眼一抹黑,怎么也不会弄,唉

网友:
好适合新手做简单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