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是蛋疼啊,一个cpu搞坏了两块主板,你们说我是不是沙壁。。

楼主(2021-01-30):
        周五没事闲的慌,一闲就想搞事情,这一搞还真搞出事情了!!!        最近手里有几块x2 210 和x2 220 ,都是朋友旧电脑拆下来的,还都是盒装的。闲的没事试试能不能开核吧,好久没玩过开核了,有点想玩玩了!!!
        说干就干,先拿出在我手里吃灰多年的开核主板,映泰 TA870 和 华硕 M5A78-M LX3 PLUS 。(这俩主板虽然年代久,但是成色很好,没啥锈,亮晶晶,最主要都是低度使用的办公电脑所以成色不错)。
        先用当年神U b59装在两个主板上做下测试,点亮!开四核!一气呵成!爽啊~!完美~!这时候我的心情也愉悦了起来,找回了那年开核的快感~!
        爽了之后,干劲也上来了!粗略一想,这俩主板很多年没升级bios了,那就刷吧!官网打开,bios下来,土豪金插入!bios刷入,验证成功!一套姿势下来,BIOS顺利的射入~!刷入~!
        刷了bios,我这么严谨的人!怎么能少了神U b59做测试!?B59装板上!点亮!开四核!一气呵成!爽啊~!完美~!用升级后的BIOS开核那就是不是快感能形容了!简直是要高潮了~!~!~!
        趁热打铁,马不停蹄的换下B59,随便找了个 x2 220装板上,开机!点不亮!点不亮!点不亮!我了个擦,说好的高潮呢?
        接下来我的操作就比较神了~!现在回想起来我TMD感觉就是个制杖。我把这个点不亮的x2 220拆下来又装到了另一个主板上!开机!点不亮!点不亮!点不亮!我的两个主板都点不亮了!
        这个时候我猛然意识到,是cpu干坏我的主板了!而且还干坏了我两个主板~!
        换回B59,点不亮!插上诊断卡,不跑码!两个主板一样的情况。
        这时候我的心情就像是在美酒中喝到一直绿豆苍蝇!
        无奈我没有技术啊!只能来这里求助大佬了!
       现在的情况是:1:两个主板都没有任何的烧毁痕迹。
                               2:两个主板开机都不跑码。
                              3:华硕复位灯不停的闪。
                             4:映泰复位灯不闪,诊断码是EE,处理器意料不到的例外情况。查电源、扩展卡、内存条等部件与电脑主板之间连接接触不良,可参考“死机”现象排错。

          我不是搞维修的,就是玩,图吧最普通的垃圾佬。维修技术也只是停留在刷刷bios,换换爆掉的电容,这种肉眼可见的简单问题上,电路知识是一窍不通。
搞得最大的工程就是给路由器加内存,和给xbox360搞pojie,这对各位大佬来说肯定都是小儿科。
           我也不是做电脑买卖的,前些年经常逛图吧。平时经常收点垃圾玩,也会经常给朋友装一些二手电脑啥的,所以手里边就积累的一些朋友不要的各种二手硬件。

网友A:
有首歌:你是疯儿,不是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首歌:你是疯儿,不是沙

大佬!我这是啥情况啊,搜遍整个巡维,也没发现cpu把主板干坏的案例啊

网友:
估计是CPU 的供电被你给拖垮了

网友C:
用万用表测一下看下是不是烧cpu供电了 或者重新刷一下bios!

网友:
慢慢来吧 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测一下看下是不是烧cpu供电了 或者重新刷一下bios!

谢谢,bios已经刷过了,不管新旧bios,都不行,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测一下看下是不是烧cpu供电了 或者重新刷一下bios!

谢谢,bios试过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谢谢只能这样了

网友D:
可能cpu引脚有短路,导致烧坏CPU供电cmos管,还有可能是把NB乔给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cpu引脚有短路,导致烧坏CPU供电cmos管,还有可能是把NB乔给烧坏了。

谢谢大佬~!

网友:
说不定你放放电就好了,清空BIOS试试。有短路会直接保护,不一定一下就挂的。

网友:
这板坏了就坏了吧,没啥价值了吧

网友:
测下2.5V,字数补丁

网友:
你要是和我能隔壁,我想我修电脑就不愁缺客源了。

网友:
先主板coms放电

网友:
聪明烦被聪明误,

网友:
建议你放地上踩几脚试试

网友:
接触不良,主板用力拍桌子三下就好了

网友:
把COMS放放电,重新开机!

网友E:
估计CPU供电可能负荷大,电源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CPU供电可能负荷大,电源管坏了

主板升级后,负载电流加大,好多都发热厉害,有的还得换散热片的!

网友:
复位灯闪可不是啥好现象,有可能北桥已经挂了。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这是啥情况啊,搜遍整个巡维,也没发现cpu把主板干坏的案例啊

这种问题太简单了,来迅维学习,可以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