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BM 主板检测卡跑55时好时坏

楼主(2021-01-30):
华硕P8H61-M/BM 主板检测卡跑55
不插内存跑20 报警
插拔内存有时能正常  跟换内存也是一样  放着不管它 过一会可能也正常
好时坏 - BIOS 刷过啦 也一样 求经验

网友:
内存 SMBCLK SMBDATA这俩个信号 在内存槽旁边接俩个三极管,把管子去掉,直接接0欧电阻

网友:
这个板子有小八角芯片吧  在内存插槽右上角  拆掉

网友:
拆过啦一样 装不装一个鸟样

网友:
修好的话说一下问题所在及解决办法。

网友(2021-04-07):
楼主修好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