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EMMC磁盘的寿命.解决开机定屏卡logo

楼主(2021-01-30):
本方法可以解决部分EMMC读写寿命达到极限导致的刷机报错定屏或不开机等问题!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要是能解决硬盘加密问题,可以换硬盘就好了……

网友:
硬盘寿命到了都可以解决??

网友:
什么方法呢?可以下载吗?

网友A(2021-05-27):
没有软件只有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