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本本换电容焊接时注意什么

楼主(2021-01-30):
各位大侠好,本人为一菜鸟,最近也想学着迅维网上的,给本本换电容什么的,想请问除了焊接技术外,还要注意些什么呢?看到网上说做好接地,是不是要把烙铁的铁杆跟主板的地线连起来,防止漏电或静电击穿什么的?大侠勿笑

网友:
严格来说是要防静电的。但是实际操作静电手环从来没用过

网友:
需要注意的问题很多 手不要抖就是很重要的一条

网友:
贴片电解电容用铬铁取下。钽电容拆下前,两端先上点锡,再用铬铁从旁边推下。

网友:
最好找个师傅系统学一下

网友:
耐压值容量相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