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山寨本无法装系统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1-01-30):
一个同行的小兄弟接了一个山寨本,本来是C盘满,想重装程序,结果进BIOS调节完U盘启动后,重启键盘失灵,USB也不能用了,现在能开机,就是键盘 触摸,USB都失灵,哪位修到过类似的例子,谢谢赐教

网友:
这种工业垃圾就不要搞了,搞不好还不了原!浪费时间收不到钱!!

网友:
你完蛋了,还原不了的了。没驱动

网友:
这种本只要没有SATA接口的硬盘,装系统就不要想了,碰到过,根本弄不成,

网友:
这种高级本本你也敢轻言装系统,一般人搞不定;我是不敢惹。

网友:
这种机器最好拒修,不然粘身上摔都摔不掉。我一个同行之前遇到个 最后客户要求还原 说不清了 找了个二手赔他

网友:
试试用wim镜像的方式装一下

网友:
这是笔记本该干的事嘛

网友:
这个装之前应该备份驱动的 现在出问题了只能看看有没有人用这个的 让别人给你备份一个出来

网友:
外接键盘看是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挺坑的山寨本,如果装最好装之前看一下系统版本,遇到过一次 装1903 驱动不够,最后1803正常

网友:
你完蛋了,没驱动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看,有哪些设备没装上驱动,查看devid,一个个百度找,找不到也正常

网友:
这也敢接

网友: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

网友:
找厂家客服要刷机包。或者是主板上的usb hub 芯片坏了? 这种不要重装,进高级模式重置电脑就行了。

网友:
这就是个平板机吧,我遇见的山寨起码还有个散热和风扇,还加的有铁块增重

网友:
不要接这种笔记本,上次我就接了一台,装系统,win10改win7bios改了之后重启没显示,网上查了无数天资料,改bios还是没发解决,到最后客户发回厂家才解决的

幸好客户没让赔钱

网友:
32位win10应该可以

网友:
联想也有这种货色。只不过电池看着比你这个要象样一些。

网友:
山寨机,最好不要碰,白干活没事还要贴钱就蛋疼了,

网友:
这种本子我不接装系统太麻烦了

网友:
这种本少了150不动手,二十三十块钱 直接报废处理!

网友:
一般厂家都是镜像安装的,问厂家要镜像

网友:
啥牌的?haogeely吗?

网友:
这种应该就是个安卓机器+win7桌面吧

网友:
还没装的话,去掉电池恢复出厂

网友:
u盘pe启动,复制个驱动大师/驱动精灵的网卡版到c盘,然后,重启进系统安装

网友:
装32位的试试,

网友:
可以试试e驱动,但希望不大

网友:
以前碰到过类似的 后面发厂家解决了

网友:
之前在师傅那里干的时候遇到过,山寨本。过来说要重装系统,师傅看一眼说我们不搞这种笔记本,我看了来了兴趣(就是头铁)非要搞一下试试,搞了两三个小时搞不明白。这种笔记本最好别碰。

网友:
这种本本首先要装之前充分了解下机器的各种配置情况,包括系统同,因为有的不是真正的Windows系统,入手谨慎,备份下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怎么感觉就是一山寨的平板,配了键盘,改成笔记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