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7pro不对焦故障维修

楼主(2021-01-30):
一加7pro不对焦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一加7pro

【故障现象】:

  打开相机0.7X对焦正常。

  到了1x就没有对焦。

  2X也无法对焦。

  4.0x以上对焦正常。

【故障分析】:

  对焦问题主要是两个地方造成。

  • 摄像头损坏
  • 聚焦供电出故障

    【维修过程】:

    首先更换摄像头排除外配,然后通过不同倍数照相画面用手按住摄像头,我们发现中间这个最大的摄像头对焦有问题。

    我们回忆一下iPhone的像头对焦供电,以iPhone X为例。

    PP_CAM_VCM_PVDD_CONN是由相机供电ic发来了,2.85V的电压。

    那么一加7pro手机本身就采用的一个供电芯片给像头供电,会不会也是他发出的这个聚焦供电呢?想想故障现象是三个摄像头中,两个聚焦正常,一个最大的聚焦不正常,说明相机供电管工作正常,因此这一路2.85V左右的聚焦供电就是另有所出。

    提到相机的2.85v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苹果6-6s系列的降压管,那么这一路供电会不会由降压管来完成呢?我们找个废板,在硬盘和cpu之间的相机供电ic周边发现至少两个5脚降压管。

    我们首先将故障机离照相管最近的这个五脚管拆了。

    更换一个拆机的。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完美修复。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有事您Q我  2867126052有事您Q我

网友:
这个问题也只有老师这样级别的可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