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970花屏死机

楼主(2021-01-30):
索泰970花屏死机 之前发网上修过 说核心虚汗  回来后开机正常,用一段时间 或者待机3-4个小时这样电脑就会花屏死机 灰屏死机,强制关机开机也是花屏没发进系统,放一天又能正常使用,然后循环    师傅说是核心挂了 不用修了  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修不了,出了吧,一般这种都是核心检测供电错误,要花很多时间查线,而且有的时候你还不知道是哪个地方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不了,出了吧,一般这种都是核心检测供电错误,要花很多时间查线,而且有的时候你还不知道是哪个地方错误 ...

这样吗出了也买不了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吗出了也买不了多少钱

这种很难修的,因为显卡图纸特别少,而且高端卡很复杂,非常多检测线,一个有问题就难修的,除非找生产工厂,但是工厂一般也都不修了

网友:
这种故障最难修了,有时候无法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很难修的,因为显卡图纸特别少,而且高端卡很复杂,非常多检测线,一个有问题就难修的,除非找生产工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