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师傅们支支招可有偿

楼主(2021-01-30):
联想g430笔记本使用过程中突然掉电,后无法开机,按下电源键电源灯亮,然后熄灭,电压在19-6v之间跳变,同时CPU南桥区域有类似电感的啸叫声

网友:
保护隔离查一查啊  条件没说全

网友:
这老古董,别修了,换板吧

网友:
这主板才百来块钱 别修了 直接换主板

网友A:
你这描述的是什么东西。先看有没有短路,然后看进电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描述的是什么东西。先看有没有短路,然后看进电了没

充电器坏了

,带不了负载,拆开了没有发现明显烧坏的地方

网友B:
是不是原适配器没修好,带负载能力差。更换同参数好的适配器再测试一下。

网友:
看来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原适配器没修好,带负载能力差。更换同参数好的适配器再测试一下。

估计是老化了

网友:
逆向思维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