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金卡思风枪,谁用过

楼主(2021-01-30):
这个风枪 谁用过
我的850安泰信 风力太大,吹东西老是跑。
弄个旋转风,柔和一些的。
相中了这个,杂牌金卡思的

谁用过这个?用着咋样。
打算买哪个最便宜的,非数显的,
能凑合焊笔记本小芯片就行。

网友:
这么便宜的货啊,要是修东西还是买个好的

网友A:
原来的风力大,那风量不可以调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风力大,那风量不可以调吗,,,

调到最小,都把芯片吹飞

网友C:
我自己有台谊华8786D二合一款,吹MOS管至少温度380以上,,,

网友:
金卡思858D旋转风 我有一个 还可以吧

网友:
这个不好,基本就是个电吹风,太沉重。要买气泵在壳子里的,手柄很小巧的那种

网友:
做维修别买这便宜货  太坑了!

网友:
850安泰信修一下,减一下风速应该没问题

网友:
好 我买过 修很方便

网友D:
八十块钱还包邮?这个也太夸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到最小,都把芯片吹飞

技术好了,就不会了。要用镊子配合

网友:
这个旋转风跟气泵的有一定的差距!要自己掌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有台谊华8786D二合一款,吹MOS管至少温度380以上,,,

很正常啊,可以和烙铁配合一下,或者上点有铅锡。

网友:
买个二手的2008吧

网友:
便宜没好货,用一年,也就坏了。买快克,不后悔。

网友E:
很垃圾的,吹不动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垃圾的,吹不动mos管

MOS都吹不动么

网友:
稍微厚点的主板就吹不动了,比如蓝天的,真的吹坏主板就有它份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简单玩玩diy还是可以,但显示的温度不能信,温度会低很多。买好运费险,不行就退

网友:
这个确实便宜了点,

网友:
好像不怎么好用 这个

网友F:
有个问题困扰我很久,部分笔记本主板为什么那么难拆,开380度吹半天吹不下来

网友:
我用的850D也是旋风的呀

网友:
吹芯片旋转风好还是直风好?

网友:
还行吧,要吹跑用镊子扶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八十块钱还包邮?这个也太夸张了

80我都嫌贵。
拼多多75可以买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有个问题困扰我很久,部分笔记本主板为什么那么难拆,开380度吹半天吹不下来

我也是拆不下来。
最后用锤,把mos砸了,用烙铁烫掉了。

网友:
不装风嘴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拆不下来。
最后用锤,把mos砸了,用烙铁烫掉了。

我说的只是小电容,大不了强拆。我就想弄明白为什么有些容易吹下来,有些却怎么也吹不下来

网友G:
老弟!你怎么老搞这便宜货

网友G:
引用 网友G:
老弟!你怎么老搞这便宜货

你用的多大的风嘴,和手工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用的多大的风嘴,和手工也有关系

在咸鱼上买个二手的快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只是小电容,大不了强拆。我就想弄明白为什么有些容易吹下来,有些却怎么也吹不下来

有的地方接地面积大,散热快,所以不容易吹下来。

网友:
850安泰信修下风速

网友:
便宜得不好用

网友:
我用过几次,凑合用还行。不过不太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拆不下来。
最后用锤,把mos砸了,用烙铁烫掉了。

一般我用电钻弄一下,然后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风力大,那风量不可以调吗,,,

往管子扎几个孔  风力就小了,或者给电机加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弟!你怎么老搞这便宜货

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往管子扎几个孔  风力就小了,或者给电机加限流电阻

扎孔可以。
我试试

网友I:
我都用3年了。用这还可以。就是不能拆太大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都用3年了。用这还可以。就是不能拆太大的芯片。

嗯。已经准备下手啦。
看来是可以用的

网友J:
旋转风最少要买个quick2008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还是要差不多的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旋转风最少要买个quick2008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还是要差不多的才好

淘宝查了一下。
要¥470大洋蛮贵

网友(2021-04-07):
我买过 用了1年 厚一点板子 芯片都干不动

网友:
很垃圾的。不好用

网友:
手法问题  加点松香也不容易吹飞。或者镊子夹住吹三到五秒、先定位,然后再拿开镊子直吹就可以了。 风枪不要一直换,风枪越用越顺手,一直换风枪会导致手感不好。

网友:
可以的,金卡思

网友:
我用一个最便宜的850,加一个简易加热台,底下预热,没有什么干不动,风力调小就可以搞塑料件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