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 584 用1X可以点亮,附BIOS

楼主(2021-01-30):
XFX 584显卡。测试供电供电全部正常。跑碼正常,键盘有反应,黑屏,跑程序错误,进系统没发现显卡。刷了一个BIOS,依旧。
用1X插槽,可以正常点亮,跑程序也没错误。
    总线故障吗?

网友:
忘了BIOS,补上

网友:
手懒了,是总线问题,确实有根总线阻值无穷大

网友:
请教一下,大家用多少温度干这种芯片,我平时干活都用上下245.昨天做了一块HD6970,比580芯片还要大一点,这种芯片要下300,上270,才干的动。觉的这个温度不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