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iPhone XR拆机方法及注意事项,这个细节一定不能忽略

楼主(2021-01-30):
iPhone XR拆机方法及注意事项,这个细节一定不能忽略

  iPhone XR是一款单层主板结构的手机,内部结构相对简单易拆,接下来讲一下iPhone XR拆机方法及注意事项。
  iPhone与安卓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是:安卓大部分螺丝都是同型号同尺寸,iPhone内部使用的螺丝种类繁多,长短不一,如果装错螺丝,轻则无法固定,重则打穿主板。

  iPhone拆机常用的螺丝刀一般有四种:尾部专用螺丝刀 十字螺丝刀 三角螺丝刀 子母螺丝刀。

  首先用尾部螺丝刀把尾部两颗固定螺丝取下。

  取下尾部螺丝后,用飞鹰刀片插入屏幕和后壳之间的缝隙,轻轻翘起屏幕。

  然后用指甲塞进缝隙,向屏幕顶部划开,左右分别划一次。

  接来下轻轻抬起屏幕向后拉,注意力道,否则可能扯断排线或者伤到面容模组。

  屏幕和后壳完全分离后,从手机的左边横向轻轻抬起屏幕。

  注意不要扯断听筒排线,也不要触碰到点阵模块,将固定听筒排线 屏幕排线 电池排线的三个屏蔽罩螺丝拆下,按螺丝原本的位置规律摆放(iPhone螺丝种类繁多,互不通用,打错螺丝可能造成主板报废)。

  然后依次断开电池排线扣 显示排线扣 听筒排线扣,将屏幕取下。

  接下来准备拆主板,首先要将SIM卡槽取下,然后拆下主板的固定子母螺丝,断开所有排线座连接,从主板底部轻轻抬起主板,慢慢向后抽出主板。

  iPhoneX以上的机型都要注意拆机不要触碰到点阵模块,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点阵模块被静电击穿,面容功能失效。

下载PDF版拆机教程请点击:
https://pan.baidu.com/s/1Rpytic5MGgF3QJbd92MFHA 提取码: 3sj4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有事您Q我  2867126052有事您Q我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免费使用体验!优惠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