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纸 华硕E402N 开机声卡认不到

楼主(2021-01-30):
华硕E402N 开机声卡认不到,要重新启动才能认到,换了芯片也一样,1.8V 3v 5V电压正常,芯片是ALC3251。求大佬支招或者给个图纸。先谢谢了。

    已经找到问题了,9脚的供电板层断线导致1.8V电压不稳,未找到断线地点之间飞线。

网友A:
驱动安装官网试试,把原先驱动全部卸载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安装官网试试,把原先驱动全部卸载干净

换过驱动换过系统也没解决,我也不认为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