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572G不亮,外接vga也不亮

楼主(2021-01-30):
acer e1-572G不亮,外接vga也不亮,外接hdmi接口能亮,屏的LCDVDD电压才1.5V,U8是给他供电的,不接屏线时U8的1脚3.3v.接上就变1.5V,3脚的TL_ENVDD始终是3.3v,大师们帮我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不接屏线时U8的1脚3.3v.接上就变1.5V, ??重点先排查屏线和屏幕

网友:
换屏试试看看,要么是屏幕短路,要么是LCDVDD 带负载能力不足,查查电路

网友:
打了屏线阻值了,应该是正常的,不会是这u8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屏线时U8的1脚3.3v.接上就变1.5V, ??重点先排查屏线和屏幕

换屏试了一下电压升到1.9v还是不亮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屏线时U8的1脚3.3v.接上就变1.5V, ??重点先排查屏线和屏幕

显卡驱动显示正常,可是用鲁大师测显卡报错,用甜甜圈测试黑屏,是不是独立显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屏线时U8的1脚3.3v.接上就变1.5V, ??重点先排查屏线和屏幕

我要是去掉U8将1和5脚短接看看能不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