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301墨水灯常亮是主板哪的问题

楼主(2021-01-30):
Epson L301墨水灯常亮,请教主板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查手册,,,不同的亮闪形式,代表不同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手册,,,不同的亮闪形式,代表不同的故障

确定主板的问题,不知道哪个元件的事

网友B:
不是刷墨水ID问题?

网友C:
常按墨水灯5秒机器有没有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常按墨水灯5秒机器有没有动作?

按了没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刷墨水ID问题?

刷哪个芯片

网友:
按键有没有问题?

网友:
按键正常啊

网友:
轻柔几下按键就行了。楼主大费周折了。

网友:
是按键坏了,换了好了

网友:
怪不得按不动

网友:
按着都一样,一测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