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B156HAN06.1驱动芯片是否有程序

楼主(2021-01-30):
笔记本液晶屏B156HAN06.1,笔记本屏线进水接口烧了,导致屏上的驱动芯片MST7352L烧了,换了一个全新的还是不行,想问下这个芯片有程序吗?

网友A:
没有,程序不在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程序不在这,,,

换了全新的芯片还是不行,是不是必须要原板拆下来的芯片才行?

网友(2021-08-21):
这款屏的VGH和VGL是从哪个芯片出来的?没找到

网友B:
有没有这款屏的三个芯片的电路图或芯片资料,有的话发一个83731085@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这款屏的三个芯片的电路图或芯片资料,有的话发一个

没有,我的还没搞定,黑屏没反应

网友:
VGH知道是哪个芯片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