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小白修华硕B85-A R2.0主板典型故障

楼主(2021-01-30):
华硕B85-A R2.0 主板故障现象:不跑码

装上CPU测试各路供电,DDR内存供电1.5V正常,PCH桥供电0.43V (正常1.05V),CPU供电没测,1.5V桥供电没测。根据时序桥供电1.05V没有,CPU自然也没有。先修桥供电,桥供电是通过PU704(358比较器)控制PQ701场管降压产生。PQ701的G极为0V,明显不正常。检查PU704 的工作条件 8脚供电正常,1,2,3脚均为0V,3脚为+相输入,由PR713和PR711电阻分压产生1.05V电压,3脚大于2脚电压,1脚输出控制电压。而3脚连接PQ704三极管和PQ705场管,PQ705要截止 必须由PQ704导通拉低PQ705场管G极。实测PQ704三极管B极有0.7V电压,但未导通CE极,导致PQ705的G极未拉低。直接拆除PQ704和PQ705后,开机正常,能听到报警喇叭声,没有装入内存。然而装入内存后。还是报警,认不到内存!故障依旧.....

又全部测了一遍电压,均正常!内存236,238 SMB SPD 3.3V正常 ,VTT 0.75V正常! 既然认不到内存,能报警了,说明CPU已经正常了。应该是读取到了BIOS,这时候应该是桥要通过SMBSUS总线去抓取内存。 4个插槽全试过了都认不到内存。没办法,查电路图,用示波器测了一下内存的RESET# CPU没有拉低的动作,内存没有得到复位。测到SMBDATA总线发现没有波形,而SMBSLK(应该是内存时钟)有波形。这两个都是桥发出的,SMBDATA连接到SQ17 场管D极,还连接到内存旁边的一个PU503的小8脚芯片,S极通过一个电阻上拉3.3V连接到内存238Pin;会不会是那个小8脚芯片有问题?直接把他拆了,结果涛声依旧..... 晚上睡觉反复思考,第二天有点时间接着修。用示波器测量SQ17的D极时发现有波形,S极没有波形,而且用万用表测量这个场管的阻值非常正常,与SQ16对比阻值,一模一样。也没去到别的地方,没有其他元件相连,会不会是这个SQ17场管有问题呢?到料板上拆了一个场管装上,顺便把SNR13(2.7K欧)排阻重新拆装一遍,重新测试S极的波形,这下有了!很正常  SMBDATA,SMBSLK波形都有。关机断电,再装上内存测试,清脆的 滴 一声自检一次通过!

  还有一个通病,这种主板用的CPU供电芯片是ASP1252,芯片的 开启EN,VROK,VRHOT# 这几个信号经常出问题,我一般拿到手第一件事先干这个,把相与的三极管和场管拆掉。上电掉电,或者供电正常 VRMPOWGD没有发出导致不复位的非常多。  没有受过专业培训,自己瞎搞玩玩,有些地方可能描述的不对,还请大家指正,互相学习。

最后上BIOS(合成好的直接用编程器刷就行)和点位图

Asus B85-A R2.0_1.03A.fz

网友:
我觉得这个帖子思路好清晰,对我这样的新手简直神贴

网友:
对小白很好胡讲解!

网友:
示波器都有专业

网友:
你真是业余选手吗

网友:
楼主修主板这思路挺清晰,很到位,现在修主板的少了啊。

网友:
最喜欢修华硕供电不正常故障!你这比专业修主板的都专业了

网友:
你这个是小号,,怀疑有装逼嫌疑,

网友:
楼主谦虚了,还不专业

网友:
示波器都很旧了,起码用了三年以上

网友:
谁还没有学过,一起学的,很多没学会,就改行了,我也带过徒弟,电感通直阻交,二极管单向导电,降压。初学者这两个元器件都意会不了!我哪个同学没学会,跑去鼓捣山寨内存,目前千万强亿资产,所以搞技术是,,,

网友:
你的分享和解说及思路已是专业。

网友:
PQ704和PQ705最好用好件装上,设计有用,时序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不像业余的,厉害

网友:
这一波操作没有几年的功夫能干好吗?还新手呢,思路这么清楚。这让我们刚学的情何以堪呀

网友:
这款示波器好用吗

网友:
教科书一样的清晰

网友:
还可以,对我这种小白级别够用了

网友:
现在主板修的很少了,直接换,除非笔记本主板

网友:
你这是账号小白,经验是大神级,敢问楼主平时都是修什么的?不是搞军工的,最少也得企业大神级别吧,毕竟我们示波器都很少用,图纸都懒得查啊!

网友A:
优利德的示波器准确吗
传华宏世
什么普的比较好,但不是特里普,
详情

网友:
看了也没用啊 手里没有示波器啊

网友:
台式机板子没图纸不好修

网友:
思路很清晰的啊,中途遇到一些障碍,最后还是修好啦,佩服!

网友:
感谢大神的分享,学习下

网友:
专业!学习一波

网友:
省时间的方法管他三七二十一不过内存先搞内存数据总线转换管子。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不算小白了,我们小白都不会用示波器的

网友:
没事我就来蹭蹭经验啥的,路过路过顺便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利德的示波器准确吗
什么普的比较好,但不是特里普,

网友:
不管怎么说应该加精,起码要加个鸡腿,,,,,

网友:
可能是楼主说大家上传资料,阅读权限太高,所以,以小白的号来发帖!青黄不接,望同仁手下留情!

网友:
楼主老板是高手!!1

网友:
不错不错 感谢分享 b85的机器

网友(2021-03-02):
这技术也可以啊 怎么是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