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料暗影精灵光影精灵ec以及电源头小白灯 it8987e

楼主(2021-01-30):
关键词it8987e bxa  暗影精灵2 tpn-q173 光影精灵6 tpn-q229  暗影精灵3 tpn-q194

本人亲测这几款ec可以直接互换。所以这款ec应该是不带程序的

另外暗影精灵 电源头那里小白灯不亮可能与bios有关 也肯与ec有关。遇到就刷bios,换ec试试

网友A(2021-03-29):
引用 网友B:
现在暗影精灵6,存在不能识别230W适配器。有客户咨询,更换6P的同配置EC,能不能pojie。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8611-1-1.html按此朋友的方法,结果接可调电源可以开,用原装电脑还是开不了机,

网友(2021-02-27):
不知道暗影精灵6  的ec是不是也不带程序的。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C:
都是hp的 内部程序通用 也正常啊 不见得不代程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是hp的 内部程序通用 也正常啊 不见得不代程序吧

现在暗影精灵6,存在不能识别230W适配器。有客户咨询,更换6P的同配置EC,能不能pojie。

网友(2021-03-29):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8611-1-1.html按此朋友的方法,结果接可调电源可以开,用原装电脑还 ...

BIOS也刷过一样,还是原装的,指示灯不亮,用可调加转接头,能亮机,经过改AD ID电压,可亮,但是原装电源却不亮了

网友(2021-09-26):
刚修好了一台惠普暗影精灵1代,小白灯不亮,刷bios无效,换了EC正常。

网友(2022-09-08):
呃 遇到一台白灯不亮。。。。。。。。。。

网友(2022-10-18):
EC带程序吗

网友(2023-04-14):
感谢分享,小白灯不亮多数与AD-ID有关吧。

网友:
拉高AC_ID电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