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80笔记本开机掉电

楼主(2021-01-30):
           LID异常,应急维修直接拆了HE1,元件位置在键盘开机键下方,三脚管,元件编号HE1. 检测屏幕开合的。

原来故障,有时按开机没反应,或者一有电流就掉电。

网友:
换键盘通病,一按开机建无反应就指定灯灭掉电

网友:
键盘坏了你修啥修?有那么给客户着想吗?换键盘不香。键盘不换,后期会出现不开机,只能放电开机。

网友:
直接换键盘

网友:
不用修,换一块

网友:
没遇到过lid导致掉电的

网友:
这个键盘好容易坏的

网友:
换键盘通病一按开机建无反应就指定灯灭掉电。

网友:
现在三桥合一的电脑 CPU、

网友A:
这个就是键盘的通病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LID影响掉电,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键盘的通病

换过新键盘了。还是 这样的问题。而且发现 合屏的 时候外接 键盘 就是 开机掉电。。至于你信不信,我拆了。就正常了。

网友(2021-04-24):
这款机子我碰到开机了,用单电池几秒后断电有时是在LOGO显示下去一点掉电,有时在启动菜单掉电。如果插适配器就是到了那位置就自动重启。拔了键盘就能正常开机,最后换键盘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