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n5010改集显灰屏

楼主(2021-01-30):
今天遇到戴尔n5010开机八声报警,就知道是显卡的问题了,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系列的也是改集显,然后上论坛一搜果然有大神的教程。然后按照教程改了,开机灰屏,啥也不显示,自己对焊工还是挺自信的,比较只有电阻电容之类的,然后又加焊了一遍,到又到论坛找了一圈,才知道自己把谐振电容和电阻焊错位了,之前的那个大神也没说清楚,主要还是自己大意了!  在此感谢大神提供的一些教程!

改集显教程

付bios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感谢分享经验给你点赞

网友:
感谢分享,能这样改的都是大神

网友:
值得学习,就是要有研究精神

网友:
下载看了下教程,那么麻烦不如修显卡或换板了

网友:
我是从来没有改过,都是换换显卡

网友:
这 维修是个细致活啊 要注意啊

网友:
我也改过,要求不高继续用。

网友:
改过2次 ,有的换了显卡也好出问题

网友:
改集成显卡稳定点

网友:
这机器别折腾直接换版得了 太老了

网友:
比苹果的还麻烦

网友:
主板很老,主板也不贵吧,

网友:
没有改过,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