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CER AS4738G不开机了,阻值感觉不对。

楼主(2021-01-30):
         机器之前在客户那出现过程左边两个U口不认,电脑上显示器集线器电涌保护,今天用着用着就黑屏了,
         我接手后,接上电源,机器通电后,显卡风扇常转,硬盘也有工作,就是所有灯都不亮,在关机,第二次机器就不能通电了,直接测量SB旁边的0欧姆电阻和电容都是24~5欧,是不是可以直接考虑加焊南桥了呢?

网友A:
不好发言   最好最后在搞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发言   最好最后在搞南桥

前面检查出开机电路的D425坏了(开机外围元件没有问题),去淘宝买了个,回来换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