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查芯片是否短路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芯片信号脚短路而只考虑芯片的供电引脚呢?

楼主(2021-01-30):
我看了下主板图中,我能看到芯片引脚(信号脚)有上拉电阻,而上拉电压为3.3V,既然它是由3.3V电源供给,那么如果3.3V短路的时候为何不考虑芯片这些引脚短路呢?我看了许多排查维修主板短路的视频发现总是排查芯片的电源供给引脚(0欧姆电阻),是不是信号引脚处的阻抗很大可以理解为开路或者说信号引脚处有保护电路?

网友:
这就不清楚了,不过还要查芯片输入以及输出是否都是短路的

网友:
先从可能性最大的来,排查不出问题才查可能性小的

网友:
信号短路和供电短路是不一样的,信号脚短路因为有上拉电阻,所以不会引起供电短路

网友:
因为负载端易损,而信号端都是非线性的即使对地短接也不会烧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