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A卡定位软件,在B250主板无法运行

楼主(2021-01-31):
  手上有华硕B250主板一块,用于测试A卡显存定位软件,(算是A卡粉。手上几张都是A卡)软件版本是R9系列。经过反复测试,无法加载程序。(测试显卡:R9 370X .HD7770)发帖问问大神什么原因

网友A:
bios里安全项改为其它系统

网友:
软件可分享?感觉太多参数了。

网友:
重新安装吧 是不是没安装成功

网友:
这种才香

网友:
你这个和我的一样下载的是A卡的两个版本软件,只需要在win系统下用DG软件镜像复制里面240-390那个文件60多G到另外一个硬盘,不要用u盘修复引导,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
主板不支持,换个b85的吧!

网友:
换b75主板就可以了……

网友:
扫描软件改引导方式,做成,三叶草引导盘

网友B:
能白嫖你这扫描软件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安全项改为其它系统

很多250没有兼容模式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白嫖你这扫描软件嘛

维修大工发的A卡定位软件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大工发的A卡定位软件可以用的”

就差新的了,老版本的都有了

网友D:
这个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什么软件啊?

A+N卡测试软件,mats升级版

网友:
引用 网友E:
A+N卡测试软件,mats升级版

分享一个,我们下载来试试才知道香不香

网友F:
我给你说。我Z170都不能用你别说B250了。要B75/H61或者85这几款老板子才能测出来,不然就报这个错

网友:
这套软件买的吗?买成多少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E:
A+N卡测试软件,mats升级版

我的华硕b250m安装成功了,等会有空发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的华硕b250m安装成功了,等会有空发出来

给力,,等你分享一下,这段时间一直在测试软件。这软件都是镜像(克隆)文件,底层的乌班图系统不好pojie,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给你说。我Z170都不能用你别说B250了。要B75/H61或者85这几款老板子才能测出来,不然就报这个错

确实是,这软件都是克隆货,底层的乌班图有密码。不好导出这原始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华硕b250m安装成功了,等会有空发出来

A+N卡测试软件,mats升级版 能分享嗎謝謝 或者能演試一下 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
平台不对,一般这显卡测试系统镜像封装用的应该是B75或者H81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力,,等你分享一下,这段时间一直在测试软件。这软件都是镜像(克隆)文件,底层的乌班图系统不好poji ...

不要意思,过年回家忘了这茬,我是这样改的:
/boot/grub/grub.cfg
修改这个文件 在引导菜单的加上
noacpi acpi=off 就是第二项recovory启动的memory=512M后边加上注意有空格。
用dg保存上边的文件到桌面,修改后覆盖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维修不用太好的板,我都是am3

网友(2021-04-06):
换主板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A+N卡测试软件,mats升级版

升级版多少钱?